显示器放了很久 开机没反应 求破

楼主(2013-11-24):
今天早出几年前的显示器 插电后按开机没反应 拆开显示器看了下电源板没有烧焦的痕迹 应该是哪里出问题了 求高手 破

网友:
目测,有无电容鼓包、保险熔断。
再用仪表测电源板,测保险是否烧毁,输出电压电压是否正常,待机是否正常,按键是否失灵(这个情况比较靠谱)

网友:
你这样问谁能回答你。

网友:
神人啊 怎么发的贴???你说的详细点么,我怎么回答你呢???

网友:
电容没鼓包 电源板没有输出电压12V和5V

网友:
电源板老化吗、

网友:
最好上个图看看先

网友:
先看保险丝烧了没,再查300v加12v加5v电压,看下有不,查下按键坏了没,再说

网友A:
很有可能是按键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是按键接触不良。

板子连5v,12v,都没有输出,怎么会是按键接触不良呢

网友:
没有5v12v,先测一下,有没有坏的元件,如保险,线圈,整流桥,对管,场管等,如果都是好的,那你就从后级往前级查,先看后级电容有没有电,再依次查对管,场管,大电容,整流桥等有没有电,依次往前,这种没5v,12v输出的,算是比较好修的了

网友B:
另类的问题只能另类的回答,
   首先看电源板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修电源板,
没问题修驱动板
还没有问题修灯管高压板。
这都还没问题换屏,
  回答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类的问题只能另类的回答,
   首先看电源板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修电源板,
没问题修驱动板

:lol

网友:
这个你得一步步来,先检查电源初级,然后次级输出这些...

网友:
新手进来等高手出现

网友C:
按键上有3,3V么?  按开关电压是否有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键上有3,3V么?  按开关电压是否有跳变?

按键没有3.3V

网友:
保险什么情况?大电容有电吗

网友:
这种情况按键的可能性比较大,还是线检查电源板能不能正常供电吧

网友D:
先量量300V大电容有没电压没,再量12V5V有没有电压,就是两个电感那里,如果没有,断开高压再量量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先量量300V大电容有没电压没,再量12V5V有没有电压,就是两个电感那里,如果没有,断开高压再量量试试,

大电容有330V  没有12V和5V电压

网友C:
没3.3   v那你换一个按键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3.3   v那你换一个按键试试看

按键是好的如果按键坏 我用铁碰一下也应该会启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电容有330V  没有12V和5V电压

断开高压再试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断开高压再试呢?

圈了红色那2个电感都没有电压 短开高压也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圈了红色那2个电感都没有电压 短开高压也没有。。

据我分析,初极开关管或者次极整流管,要不就是电源芯片或者启动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键是好的如果按键坏 我用铁碰一下也应该会启动啊

这样我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据我分析,初极开关管或者次极整流管,要不就是电源芯片或者启动电阻

是哪几个部件 麻烦圈图 本人自学 没基础知识

网友F:
300v电压有没有,应该在电源板上,不成换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300v电压有没有,应该在电源板上,不成换电源板

有300v电压 就是没有12V和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