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盘维修的几个疑问,新手学习真的很难,求拜师!

楼主(2013-11-24):
1  st的指令线非要usb转com? 既然主板都有com口,我直接拉出一条com线不是更好?
2  如果从完全一样的好盘上备份出固件,写到第二块盘上,那么第二块盘即便修好了,是不是数据也废了?
3  固件级维修,都必须用到软硬结合的工具吗?
4  最关键一条: 谁要收徒啊,我报名

网友:
对硬盘维修有点兴趣 ,坐等大神回复。。学习一下,准备找几块坏盘下手。。

网友:
我也刚刚接触硬盘维修。。。不过第2条如果从完全一样的好盘上备份出固件,写到第二块盘上,那么第二块盘即便修好了,是不是数据也废了

网友:
我想应该绝对废了。。因为每个盘的缺陷表是不一样的。
你刷好了也要重跑校验。

网友A:
那就是说,如果要修复数据的话,首先是要先恢复g/p表,然后才能重写固件喽?
呵呵,瞎猜的,没经验只能这样猜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说,如果要修复数据的话,首先是要先恢复g/p表,然后才能重写固件喽?
呵呵,瞎猜的,没经验只能这 ...

逻辑上应该只要GP表要原来的吧。。就像换板子。。板子里的rom也要是原来的程序一样才能人盘上的固件啊。更何况你还要回复出里面的数据。不过好像也可以用PC3000做镜像啊。。直接跳过固件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逻辑上应该只要GP表要原来的吧。。就像换板子。。板子里的rom也要是原来的程序一样才能人盘上的固件啊。更 ...

基础还不行,暂时还不能也不会用pc3000等高级货

网友C:
准备好100块坏道硬盘,保你学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准备好100块坏道硬盘,保你学会的

100块硬盘可能好找,可是思路也要自己体会啊,着急不是吗

网友D:
1  st的指令线非要usb转com? 既然主板都有com口,我直接拉出一条com线不是更好?
指令线可以用直接的COM口的线,不一定要用USB转的,关键是你要有这个线才行。

2  如果从完全一样的好盘上备份出固件,写到第二块盘上,那么第二块盘即便修好了,是不是数据也废了?
不能全写,因为有缺陷表,还有一些关键模块
3  固件级维修,都必须用到软硬结合的工具吗?
也有免费的,效果差点
4  最关键一条: 谁要收徒啊,我报名
这个到处都有师傅,看你付多少辛苦费,就能找到什么样的师傅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  st的指令线非要usb转com? 既然主板都有com口,我直接拉出一条com线不是更好?
指令线可以用直接的COM口 ...

多谢罗工指点,有点概念了!

师傅真的很难找,至少我的周围没有弄硬盘的,或许真正的高手藏在某个角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多谢罗工指点,有点概念了!

师傅真的很难找,至少我的周围没有弄硬盘的,或许真正的高手藏在某个角落 ...

其实论坛就有非常多的高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其实论坛就有非常多的高手。

论坛里是很多,可是好像都跟您似的,都特别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是很多,可是好像都跟您似的,都特别忙......

高手都是很忙的,因为业务多,但是,当你成为高手的徒弟,你就成为了他的业务,就会为你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手都是很忙的,因为业务多,但是,当你成为高手的徒弟,你就成为了他的业务,就会为你忙了。

罗工所言不虚,但你要找师傅要注意,不要让半桶水宰割了。。。因为我见多这样的人了。。。要找就要找罗工这样专业的,或者找自己观察过有真材实料的,毕竟都是自己辛苦赚来的,不容易。。。

网友:
罗工所言不虚,但你要找师傅要注意,不要让半桶水宰割了。。。

网友:
我也一直在找,上次去深圳,那里专业师傅不教的。培训学校骗人的,还有要具备很多条件 UDMA PC3000 还有吹头工具要20万一个。

网友:
支持一下我也想学修硬盘 求师傅啊

网友(2013-12-30):
我也想学不求学太精明%60盘能修就行只是自己觉得好玩当然能赚点小钱炫耀下也好哈
自学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