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26 英业达隔离保护

楼主(2013-11-24):
HP 326 板号:VV10A2-6050A2347001-MB-A03
待机电流0.01,公共点无电压,待机芯片16脚有19V,V3AL  V5AL都出来了

插入电源Q1046的S级有19V,D级没有,需要ADP_EN开启,此时ADP_EN为低电平

ADP_EN是EC  KBC1908发出的,EC供电是有的
这个是检测适配器电压的,3.3v正常。
目前把EC换掉了,还是一样的,不知道还缺哪些条件?望高手解答……期待
PS:公共点强制19V是没有用的,待机电压一样不来!

网友:
Q1046是P管,G级是低电平才导通,必须Q1006的G级为高才行。。我觉得你必须要测EC的条件,条件满足才能发出ADP-EN,,,EC的供电时钟和复位都正常的情况下才会发出信号吧。。。

网友:
恩,同意二楼,先测测EC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公共端没有电压,请问待机芯片的主供电从哪里来的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圆口带针的,中间的针有电压的,如果没有跟你这样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圆口带针的,中间的针有电压的,如果没有跟你这样差不多

不是带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待机芯片的供电是哪里来的。

电源接口直接过去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可以 强制 短接 Q1006 D S级 试下看 Q1046 D级电压有没出来  在 ADP EN这个信号电压正常的情况 下

强制导通是不行的,EC的75脚没有电的。EC的供电有的

网友:
我觉得既然公共点短路,还是先查出短路

网友:
先看公共端有没有短路,然后把ADP_EN信号修出来……

网友:
EC的75脚明明写着32KHZ-OUT说明这个信号要在32K时钟正常后发出,所以要查32K时钟

网友:
先修公共点电压

网友:
你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英业达的隔离保护设计很全面 我也卡在这里了

网友:
下了个电路图看了一下,条件应该满足了呀。ADP—EN是要晶振起振后才发出的,而且这个脚位是个定义脚位,还有KBC-VCC1-PWRGD有电压不。具体看看这个情况吧。我感觉主要是这几个地方

网友:
如果是公共点没电呀的话~~~是哪个地方没有的~~~要是受EC控制的话~先看看EC的工作条件是否全了~~~看看有没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公共点没电?EC怎么有供电?这都什么情况。。。

网友:
主板的公共点都没电压,待机芯片怎么会有19V的电压出来呢?要向你讨教了?

网友:
来自: 中国 来自 中国
引用 网友C:
那这里 可以用镊子 翘起 EC 75脚 看下电压有没出来 如果 电压出来的话 则是 EC 75脚 ADPEN 信号端 到Q10 ...
挑起75脚也是没有电压出来的。晶振已经起振,EC换过来也还是一样的,原型号的4416上拆的。一般的芯片,管子,电容电阻都测试过了,还是没出来,有点头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