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11月笔记本学员】SL400集显多处短路维修一例

楼主(2013-11-24):
机型板号联想SL400集显,ROCKY40-50_DDR2_UMA(PM45)故障公共点微短,待机5V,内存,总线供电短路
开始维修:
不知不觉的时间过的真快,来迅维三个多月了,毕业在即!由于本人不怎么善于表达,起先没想把维修记录下来,但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为了那个优秀的毕业证,于是决定把在实践班修的第一块全板过程回忆整理并发上来!
好了进入正题:拿到主板的第一步目测了下元件完好,应该是没修过的板,心想一定要谨慎仔细对待。量公共点对地值60几,微短。待机3V400左右,正常。待机5V,4,短路。内存1.8V供电,也是几,短路。VCCP总线供电,0,短路(由于总线供电阻值正常是10欧以上,再仔细的量了下,确定短路),其它正常。额,量完之后有点心凉,这么多地方短路够我修好久了,纠结...
   先排除公共点微短,老师说过公共点微短阻值不为0一般是MOS上下管击穿了,特别是上管。用老师教的秘密方法,快速找到了短路点Q8200,这是个双N的复合管负责给北桥供电,拆掉,打值,公共点400多正常了。

  接着待机5V短路,先把大电感拔掉,前级400左右,后级短,看去向U8200,拆了,U8300,拆了,转换管Q9104Q9101.... 当拆掉这个R2320时阻值正常了!这根线直通南桥,只有一个电容,拔了,还是短,找到了原来是南桥短路了,征得老师同意后上BGA拆桥,再量,不短了。老师还是很大方的,给我换了个新的ICH9,拿到新桥后,没急着干上去,先排除别的短路点,不然浪费了。

  接下来是+1.8V(U8300,前面已拆),老规矩大电感拔掉,前级不短,后级短路,看去向很多,问了老师能不能烧机,老师说除了公共点以及待机部分其它供电最好不要烧机很危险,谨记。看图纸接着拆,滤波电容,复合管.... 转眼到了北桥部分,此供电直通北桥,心想运气不会这么差吧,难道北桥短了?(此板所有的都节点都不好割,所以只能扫荡式拆)先绕开北桥,等把所有能拆的元件都断开后,还是短,额,那只有北桥了,去征求老师的意见,老师淡定的来了一句:拆,我再确认:老师这板很多地方短,我不一定修的好,老师果断的说:一个GM45我还是负担的起的,拆。感动过后坚定的上BGA,一拆果然不短了。

  此时轮到VCCP供电了,一打值,15,竟然不短了,VCCP也给北桥供电,应该是北桥短路导致拉低总线供电的阻值。既然短路都排除了,那就上桥了。南北桥都做上去,拆的芯片元件都补上,各大电感阻值都正常,LX也都没断线,确认了下不准上电准则。插电,待机电流很微弱0.001,测公共点无电压。这个机器的公共点比较简单,充电芯片控制Q8801Q8811产生,测Q8801D极19V,S极19V,G极10V,Q8811S极19V,G极无电压,查芯片27脚PDS有10V输出,看主板少了R8822,补上,公共点电压出来了。其实少电阻也没事,但是D8803反装。

  再插电,测待机5V,电压出来了,再测3V,没有,查芯片条件供电基准线性自举波形都正常,就是EN2没有,这个芯片应该是自身产生EN1后通过电阻上拉EN2,再找板上,坑爹阿,R8108和C8109竟然互换了,电容挡着EN1,EN2当然没有。换过来之后,待机有了,自动上电,电流唰唰的就上去了。

  从老师那拿来CPU,内存,电流上到0.9A,感觉要亮了。上示波器抓波 ADS#,这个比较难抓,是用别的示波器抓的

LPC帧周期

SMBUS数据时钟

这是本人第一次发帖,从刚来迅维时连MOS管都不能分辨的小小小白进化到了小小白,真是感慨良多,假如同是小小小白的你,还在犹豫不决的你,不要荒废青春了,赶快来迅维,时间比什么都宝贵!当然这里少不了迅维老师们的辛苦教育!在这里非常感谢迅维!这篇贴编辑了3个小时!肯定有很多错误的地方,希望各位同学,朋友,老师....有发现的话指出,洗耳恭听!当然,顺手加点分也是必须的,谢谢!

网友:
现在的学员都必须要学会抓波来判断啊

网友(点评):
新板,抓波必须的

网友A:
请问楼主BGA功夫好么  SL400打黑胶 拆的时候没掉点吗

网友(点评):
BGA以前就有接触过,在迅维强化了下,一般把握还是挺大的,我修的这块是没有打黑胶的!

网友:
从迅维 在迅维 就是不一样啊~。。。。差别就是这么大

网友:
有那么多短路的机子吗。

网友(点评):
更多的都有。雷击的话

网友(点评):
外面的板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基地里为了锻炼学员所以才有各种板的

网友:
楼主现在在迅维学习,能否留下QQ号聊聊

网友B:
迅维虽好,没时间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虽好,没时间去啊。

时间嘛,挤挤就出来了

网友C:
我很无奈呀~~~~那么多短路~~~楼主说板子又没人动过~~~而且有掉件的地方~~~电阻电容位置对调~~~~难道是毕业考试吗~~~呵呵~~~~~楼主不错耶~~~~这是个很好的经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很无奈呀~~~~那么多短路~~~楼主说板子又没人动过~~~而且有掉件的地方~~~电阻电容位置对调~~~~难 ...

楼主说的是每人修过。不是动过。再说。小小白是看不出来老师动过的地方的。呵呵

网友:
要是平时都养成拍照习惯,这里也把做桥拍图就更精彩了。
看到你成长了,大家都很欣喜!优秀必须的

网友(点评):
感谢饼哥支持!以后我会记得拍照记录,继续发帖,继续成长。感谢迅维所有奉献工作的园丁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BGA功夫好么  SL400打黑胶 拆的时候没掉点吗

哦  原来如此

网友:
这两天也是在修 sl500  故障一大堆,  从大短到  3  5 v 都短路,拆ec  桥后 恢复, 然后是加电不显, 也就是不跑马,   还在那放着呢。  复位又有跑马。。。 头痛。还是基地人才辈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是每人修过。不是动过。再说。小小白是看不出来老师动过的地方的。呵呵

坏笑中~~~呵呵~~~~~

网友:
这种问题,要有耐心。我一个徒弟,2个月不到,短路做桥没啥问题了。3个半月短路,供电会了就走区县打天下去了。在讯维要多学示波器检修技术,和学习老师们的维修思路。才能和同行比出差距

网友(点评):
前辈说的有道理。

网友:
受教了,我相信在迅维只要努力还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

网友:
迅维的学员都出来发能加精的贴吧,让俺这没去过学校的小小白们从贴子中取点经啥的……

wxf

网友:
基地教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正规军就是不一样哦

网友:
加精与否主要是看发帖内存和技术含量

网友:
这都能修好,厉害,要是我就换板子了,看来注定我成不了高手了。

网友:
不错呀 学的扎实

网友:
厉害  都靠示波器定位了   我现在连示波器都没有啊

网友:
楼主还真的学到精华了!我得加油了

网友:
楼主还是蛮厉害的,南北桥都干掉了。

网友:
不错分析还挺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是每人修过。不是动过。再说。小小白是看不出来老师动过的地方的。呵呵

这话说的到不假

网友:
你的基准是那个脚呀

网友:
不错,分析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