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e开机4声报警不亮

楼主(2013-11-24):
IBM r51e开机4声报警不亮,此板是ATI北桥集显的,

网友:
先换内存

网友:
肯定不是内存撒,准备刷BIOS试试

网友:
刷了BIOS,还是一样开机4声短报警,不显示,请同行指点

网友:
确定好内存是好的后,先插下槽

网友:
主板BIOS和密码芯片的程序都重写了,还是一样,楼上的怎么还怀疑是内存不过呢?内存早就排除了

网友:
主板BIOS刷了,安全芯片24RF08CN由于重写报错写不进去,用FM24C08写好程序代用,但还是一样开机4声短报警不亮,IBM的安全芯片是不是不能用别的芯片代换呢

网友:
加焊北桥后修复

网友(2014-07-02):
原来又是桥问题  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