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110 四声报警!

楼主(2013-11-24):
     昨天接修一台DELL M4110  帮障现象为触发上电四声报警,大家都知道,DELL的机器四声报警为内存不过,所以,果断换内存无果,换内存接口无果,测量内存供电无,打内存供电阻值为26欧,是短路状态!经过检查,下掉CPU以后阻值发布会正常值150多,上电内存电压已出,所以,订了个CPU,这CPU老贵160加运费22,今天货到上机亮屏OK!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呢,原来四声报警是内存不过啊。

网友:
CPU挂了还能自检内存,是挺怪的

网友(2014-12-20):
没见过呢?谢谢现在知道了

网友:
四声报警 CPU挂了

网友:
只知道四声不过内存,还不知道CPU也会有问题

网友(2019-03-04):
楼主焊接cpu的技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