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DV3000

楼主(2013-11-24):
此机是AMD芯片组 整板就一个芯片 故障是无待机
通电待机偏高有0.1多,摸待机芯片发烫 ,于是果断换一个待机芯片,但是还是同样的情况 ,无意有意测量BIOS芯片1脚 CS#片选对地阻值为0 把1脚撬开还是0 看来EC也挂了 换完EC ,待机电压没有那么高了。现在才步入正题。
待机芯片为MAX8734A 有人说这个待机挺好修的 但是不是一般的难 上图上数据:     V+19V VCC5V SHDN# 4.6V REF:2V  LDO3 3.3V LDO5 5V BST3 BST5 4.6V PG2.4V  大家帮我看看 还需要什么条件 这个PG2.4V感觉不太正常 此待机芯片已经换三四个了 现在插电电流先从0.012到0.087再到0.022不动,我把LDO3 LDO5后继断开还是一样的情况  还是待机这块 求解

网友:
看看自举升压

网友A:
我也觉得2.4的PG有点低,看看PG的电压是上拉哪个电压。。SHDN# 4.6V ?好像这个电压是低电平工作吧。。。

网友:
我没注意看帖,但是提醒下,千万别把8743A和8734搞反了,我就有过这样的事,修死人

网友:
信号电路有点难修啊

网友:
芯片3.4脚电压是了么,前面那些有供电就自己出来了。自举4.5应该正常的,就是PG有点偏低。

网友B:
感觉有触发动作,掉电的原因还是有电压没有打开,你别光干max8734,看下ec待机条件完全满足吗,s5_ON有没有出来,也就是很可能二极电路有电压不正常。

网友:
shdn4.6v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2.4的PG有点低,看看PG的电压是上拉哪个电压。。SHDN# 4.6V ?好像这个电压是低电平工作吧。。。

低电平关闭   高电平打开

网友:
修出来啦吗,期待结果

网友:
能不能期待正确的SHDN#  和PG的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有触发动作,掉电的原因还是有电压没有打开,你别光干max8734,看下ec待机条件完全满足吗,s5_ON有没有出 ...

版主我想问下BST3 BTS5 自举电压为4.6V左右正常不正常?有人说8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有触发动作,掉电的原因还是有电压没有打开,你别光干max8734,看下ec待机条件完全满足吗,s5_ON有没有出 ...

网友:
是不是应该查查PG输出的相关元件,PG肯定不正常.期待结果

网友:
DV3000像你这个情况 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什么都说了~~~唯独分控电压没说呀~~~NO3NO5有吗~~~~

网友:
PG电压偏低了,这个线路查一下看了

网友:
PG电压偏低

网友:
不要总查待机芯片部分,要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还有就是看一下后级是否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测测高端管g 看看瞬间又波没, 有的话 换换自举电容  电阻。查查外围

网友:
这种单桥的机器 三合一桥最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有触发动作,掉电的原因还是有电压没有打开,你别光干max8734,看下ec待机条件完全满足吗,s5_ON有没有出 ...

是二级电压吧?

网友:
加焊一下桥可能就好了

网友:
    期待楼主修出来哈

网友:
看看PG的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