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三相供电

楼主(2013-11-24):
今天遇到一块联想的台式机主板,12v短路了,一查是供电管短路了,换上不到一分钟冒烟了,赶紧拔掉电源,一量刚换上的又烧了,最后把那一组都换了,还是不到一会又烧了,来来回回换了好几个都不行,我师fu说把烧的管子取下来不换了,就那样烧了半个多小时也没事,各位大神求解释

网友:
链接的 控制芯片  最好一起换掉啊

网友:
有的 高用3相供电 拆掉一组 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控制芯片一起换掉的话 场馆G级的对地阻值和导通 电压波形 就会正常了

换掉了还是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 一组 容易使 CPU供电 电路 工作电流 偏高 烧坏 CPU的

真的吗?学习了

网友:
控制芯片如果坏了,对地短路了,也会把MOS管一起烧坏的。最好一起换掉,同时也要测一下周围的电阻电容

网友B:
那就要换芯片    或者 是反馈方面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要换芯片    或者 是反馈方面出问题了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主板CPU电路 多了一相供电的话 会 减少 总电流的承载值

懂了

网友:
祝你好运咯

网友C:
拆掉一组供电最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拆掉一组供电最方便

应该用时间长了还是会坏吧

网友:
扯掉一组  有的能用一。;两年  有的几个月就换了

网友:
拆掉一组的话可以用,但可能用不住!换掉场管之后最好用示波器打一下波波

网友E:
拆了  量没短吧    装桑去就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 一组 容易使 CPU供电 电路 工作电流 偏高 烧坏 CPU的

那是  应急用的  我修的好几片板子  拆掉了一组 都没翻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用时间长了还是会坏吧

就跟你 修版一样  修好 电压 波形正常 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
拆掉一组也可以用的话,电路方面的指标肯定达不到原板标准.但主板在设计时,功率方面肯定有冗余,所以拆掉一组也能用.但不建议这样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应该用时间长了还是会坏吧

是的 昨天那块拆了供电的  主板  返修了。。  其他的短路了  郁闷 我只好把那一组补上了

网友F:
把电感   电容  换换试试

网友:
板子客户拿走了,到时候有问题再拿来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电感   电容  换换试试

板子客户拿走了,到时候有问题再拿来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了  量没短吧    装桑去就烧?

恩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昨天那块拆了供电的  主板  返修了。。  其他的短路了  郁闷 我只好把那一组补上了

细心点就好

网友:
换电源控制芯片

网友:
应该是 怪我太粗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掉一组供电最方便

华硕主板的我才过一个上管,结果导致被烧毁了CPU悲剧 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拆了一个上管直接上U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