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入独显但独显不亮集显亮,求显卡维修思路

楼主(2013-11-24):
MSI Z220 MD512T D3显卡,放在板子上,不亮,不去掉显卡,集显倒能亮机,本人新手,求显卡维修思路,勿拍砖

网友:
你先替换一下,知道是显卡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啊。

网友:
换主板了,同样情况,肯定是显卡问题,在两块主板上一样的情况,放上独显后,显示器接独显不亮但集显亮(不取下独显情况下),显卡风扇转

网友:
先查一下主供电:核心,显存

网友:
擦下金手指,和PCI-E槽的金属.  或许是PCI-E的问题  也有可能显卡坏了.

网友:
最简单的先查芯片跟显存的供电正常了没

网友:
把显卡的灰清理一下,有条件拿酒精加牙刷刷干净,等干了再试一下显卡会不会好,坏了就换一块吧

网友:
量显卡供电都正常,就加焊GPU吧

网友:
独立显卡没认到,察察槽子,量量条件,不行干下北桥咯

网友:
换一下显卡试试,擦擦插糟

网友:
上点菜油在gpu周围 放在微波炉里面烤一下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是显卡的问题 就测量显卡的供电 时钟 如果正常 加焊GPU 如果是主板的问题 打PCIE插槽旁的耦合电容对地阻值 加焊北桥

网友:
量显卡各个供电,看正常不:核心供电,内存供电,加焊。三板斧用完我也没招了

网友:
这是不认独立显卡啊,重点检查显卡GPU供电以及显存供电

网友:
再bios中禁用集成的

网友:
新人学习中弄个

网友:
换供电i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