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脚贴片管,上面标有X1GA,哪位老师知道是个什么管?

楼主(2013-11-24):
HKC S9819 液晶显示器驱动板上有个三脚贴片管,上面标有X1GA,旁边标有Q7,是个什么管?

网友:
NPN的三极管你测量一下.

网友:
三极管吧,

网友:
如果元件是好的话,先以三极管的测量测量,看是不是三极管,
上网查资料

网友:
应该是三极管呀

网友:
应该是三极管,可以按照三极管的测试方法验证一下

网友:
应该是个三极管

网友:
是不是在到屏供电的  是就开关管了,直接连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一个三极管试试看,

网友:
大部分是三极管吧,极少是芯片

网友:
三极管,测量一下就知道。红表笔不动,黑表笔测得2次阻值为NPN沟道,反之为PNP

网友:
三极管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写的真不错,楼主向你学习了。期待后面更精彩的

网友:
是三级管型号NPN的

网友:
一脚是3V一脚连接屏  一脚接地吧

网友:
直接把3V短接到屏上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起开关作用的,用导线直接连一下看看啊

网友:
大哥~~~能否用万用表测一下呢~~~~~~或者淘宝问问买芯片的~~呵呵

网友:
P沟道场效应管

网友:
网上有说是AO品牌的P 场效应管,弄个AO3401可以代它

网友:
这次真的忙大了,谢谢各大位的帮助,因为就那一两天客户等得急,我直接换了块驱动板,原来那个芯片已经烧焦了,没法测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 这个资料来自哪里 好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百度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