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yos WQR-945+路由设置,网速过段时间会直接变成几KB/S

楼主(2013-11-25):
wayos WQR-945+路由设置,网速过段时间会直接变成几KB/S,请教下是什么原因,重启下测速度可达2.8M/S,而过段时间后,网页都打不开,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另外DNS老化时间是什么,起什么作用,数值是不是越小越好?VPN服务是什么,要不要打开,如何设置,小弟在此请教各位同仁了?

补充内容 (2013-11-25 14:17):
两条10光纤专线,固定IP。

网友:
想不明白,两条10M光纤专线,过几小时网速就下降得很厉害,重启下路由又正常,过段时间又需要重启

网友A:
我遇到过的,网络时好时坏,重启路由器又能用十几分钟,又掉网,又需重启路由器,路由器换过3个,都一样,打电话给电信,无用。最后设置路由器解决,如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的,网络时好时坏,重启路由器又能用十几分钟,又掉网,又需重启路由器,路由器换过3个,都一样,打 ...

我这边用的是wayos (维盟)的路由,找不到其界面

网友:
没人理呢,大家来帮帮分析下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地方没设置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