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515)一波三折的维修

楼主(2013-11-25):
接顾客一台东芝笔记本开机电流0.45A,初步判断机器少cpu供电。拆机测量果然cpu没有供电,量供电芯片U6961各电压正常,唯独34脚没有VCORE_EN开启信号。查图纸VCORE_EN由u13提供,

量u13发现5脚没有+v3s电压,由此查出是因为没有+v3s电压引起的cpu没有电压。接着查找+v3s的供电管Q40,

+V3S是由+V3LA通过Q40转换过来的。量Q40第4脚有3V电压,3脚有5V电压正常,但1.2.3.5.6脚没有电压,量对地电阻为0。用烧机法发现C4039电容发烫。

果断去掉此电容开机电流0.28A。cpu电压还是没有出来,量+V3S电压只有1.3V,U6961 CPU供电芯片VCORE_EN也只有1.3V。由此怀疑Q40没有完全导通引起的+V3S电压偏低,从料板上拆一个P沟道六脚管换上。再开机电流经过几次跳变上到1.1A一切正常亮机,但又卡在logo上不动。还有故障!这个双核机器南桥虚焊比较多,想都没想就直接加焊南桥开机还是一样。此时维修有点进入迷茫,心想这个机器是一修机应该没有这么多硬件故障。开刷bios开机一切正常,插上硬盘顺利进入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