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报警一长三短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1-25):
华硕主板报警一长三短是什么意思?我知道一长两短是显卡没过,但这个报警后也不亮!

网友:
换内存换显卡试试......

网友:
集显主板 换内存  清理内存插口试试

网友:
风扇,内存看看吧

网友:
不亮不是风扇了

网友:
擦擦内存试试

网友:
可能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A:
楼主自己什么都没做就发帖了  先换内存试下哈

网友:
内存错误 重新插下

网友:
清理内存插槽和金手指

网友:
我感觉是内存没有过

网友:
就几样东西,可以自己先换着试啊!!!

网友:
用替换法,先排除内存和显卡的故障

网友:
呵呵,大家好!我不是没换没存显卡,主板内存都是好的,上别的显卡都亮,就一个8500GT上了就一长三短报警,按重启或ctrl+alt+del就嘀的一声亮了!现在我想知道一长三短代表什么?啥意思!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自己什么都没做就发帖了  先换内存试下哈

呵呵,你好!我不是没换没存显卡,主板内存都是好的,上别的显卡都亮,就一个8500GT上了就一长三短报警,按重启或ctrl+alt+del就嘀的一声亮了!现在我想知道一长三短代表什么?啥意思!
谢谢!

网友B:
应该是显卡问题,重新插拔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显卡问题,重新插拔一下试试

是显卡的事儿,插拔不好使,每次都重启就亮,可准了!亮了以后还能用,重启都没事儿,就是不能关机,关了再开就一长三短报警,这显卡还能修好吗?

网友:
一长3短 是显卡故障的 BIOS的报警代码。

网友C(2014-01-14):
一长3短是内存故障或是键盘控制器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长3短是内存故障或是键盘控制器故障

哥们,要是每次报警后按一下复位或ctrl alt del就亮机了,说明什么呢?

网友:
显卡,还是显卡

网友:
那是我还有什么呢?显卡哪里故障?

网友E:
很怀疑显卡问题,一长两短大家都知道但是一长三短就没有碰到过,所以就略微的按照一长两短去排除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哥们,要是每次报警后按一下复位或ctrl alt del就亮机了,说明什么呢?

擦一下显卡的金手指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擦一下显卡的金手指看看吧

金手指擦过N遍了,复位就亮!换显卡就没事儿了!这显卡哪儿坏了?有思路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怀疑显卡问题,一长两短大家都知道但是一长三短就没有碰到过,所以就略微的按照一长两短去排除问题。

是显卡的问题,能给我点维修显卡的建议吗?这显卡复位后啥都正常!能是哪儿的事儿呢?

网友E:
显卡基本上没什么维修的,看下金手指上面那几颗电容阻值是否正常有没有脱落或者坏的,加上GPU其他就没什么好修的了。

网友:
应该不是内存硬盘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基本上没什么维修的,看下金手指上面那几颗电容阻值是否正常有没有脱落或者坏的,加上GPU其他就没什么 ...

好,我回去测一下那些小电容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