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指点怎么跑主板电路

楼主(2013-11-25):
本人新手,实在不好意思。。。不会跑主板电路,,,好多问题都没思路。。。请求高手赐教。。。

网友:
要先有图,看懂图,按图索骥,再去比划,心中有图先易后难慢慢就好说了

网友A:
这个你叫别人怎么和你说呢  试试月饼大师的镊子跑线大法

网友:
好的。。。我试试。。。谢谢大侠。。。

网友:
没有连接的  镊子不是对称的吗  怎么和你说呢  你在论坛搜一下就明白了 跑线不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叫别人怎么和你说呢  试试月饼大师的镊子跑线大法

镊子跑线大法是怎么个跑发哦?

网友:
没看太明白。。。有没有高手大哥给简单讲讲大概的路线。。。。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论坛搜一下吗   有的

网友:
我找找。。谢谢大哥们。。。

网友:
用镊子还是有难度

网友:
跑线路其实不难,,但基本局限于台机主板,笔记本主板想跑线路,很难,不知其它人怎样?我反正是跑不通。跑线路光是将线路跑通,没什么用,该找不出故障,还是一样找不出来,个人认为跑线路的前提,是对主板架构,特别是,单个元器件的工作特性要全面的了解,电阻、电感、电容,再比如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尤其是各种逻辑电路(门电路、运放、触发器)以及锁相环电路,这些都掌握了,跑电路也就有意义了,比如看到三极管,跑基极,看它是受什么信号控制的,看集电极、发射极,去判断基极的控制信号控制这个管要去干嘛的,数字电路,一般有高、低电平,高电平时会怎样?低电平时又怎样?如果是一个触发器,就要看触发信号的输入脚和输出脚,要知道什么状态才会触发,在什么范围内会保持原有状态,什么时候才会翻转,总之知道了元件的作用跑电路才有意义,才知道去追查信号的来源和去向,这样跑电路才有价值,这要花较长的时间去掌握基本原器件的原理和作用。最后才是跑电路,跑电路是维修的基本手段之一,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刻意的追求没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