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过载导致硬盘软驱不能正常引导

楼主(2013-11-25):
故障现象:电脑开机进行自检时,出现“CDD Controller Failure”错误信息,按F1键后,有时能从A驱引导,但不认C驱,有时不能从A驱引导。

  52硬件分析处理:从系统提示的错误信息可知,是硬盘控制出错。关闭电源,检查硬盘电缆及接口,正确无误。更换一根扁平电缆。

  继续询问:换过电缆线了,仍然不行,开机故障依旧。

  52硬件分析处理:拆下硬盘的电源及控制电缆,启动计算机,工作是否正常。

  继续询问:工作正常。这说明计算机的主板没有问题,可能是硬盘问题,我再拆下硬盘接到另一工作正常的计算机上试。硬盘在其它电脑上工作正常。

  52硬件分析处理:测量一下电源的功率,并检查计算机的电源标签上标明的功率和你实际测量的数值是否一致。

  排除故障:不一致,原来是电源过载的问题,更换一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前一段时间我也遇到这样的的问题,不过开机能直接进入系统没有报错信息提示,但是进入系统之后用个几分钟电脑就卡死只能强行关机,然后检测硬盘也是过不去本以为是硬盘有问题,然后换了个电脑重新检测发现硬盘没问题,后来换了个电源故障排除,证明电源功率不足导致硬盘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