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宽带猫的问题

楼主(2013-11-25):
请问各位高手,广电(联通)宽带猫和电信宽带猫除了输入接口不同外还有什么区别吗?可以通用吗?我有一个电信猫,要申请开通广电宽带,不知这个电信猫改装一下接口能不能用?谢谢!

网友:
没有人知道?

网友:
电信,联通,移动都用过。光电没用。

网友:
应该可以用吧。猫就是把电话信号转换成网络信号的

网友:
不错,又占了一个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