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单键等按键不灵维修思路

楼主(2013-11-25):
1.        区分故障
怎样区分故障呢?首先我们要对不良手机做一个鉴定,就是做一个诊断。看是按键的锅仔片本体不良导致的,还是由于主板不良导致的。相信大家在维修时,如此这样的问题,要是简单的换个按键的锅仔片的话和维修主板报价是不一样的。所以第一步我们就是区分故障,而由锅仔片本体不良的占了80%以上。所以我们实际在维修时,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锅仔老化造成的不良。
2.        维修主板
在经过第一步区分故障后,我们就可以区分开是按键本身问题还是主板问题了。是按键本身的问题话,只要简单的更换一下配件就可以了。在这里不作讲述,而由于主板原因造成的呢?我们就要好好的维修了,第一步,量测此按键的供电电压,都是1V8的供电。如果没有供电,就得此处是否短路。第二步,如果确认了没有短路,但还是没有按键电压。那我们就得查按键电压的提供者,即电源管理器有无输出按键电压。第三步,如果查到电源管理器没有输出电源的话,而且又没有短路的情况时,基本可以确定是电源管理器损坏。

网友:
思路不错,芯片不好拆啊 !!!

网友:
思路很清析,

网友:
来学习了 老大

网友:
讲的很好   ,主楼顶个

网友:
谢谢大家,有空多关注。我还是会继续发一些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