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0 win8系统无线老师电线 求帮忙

楼主(2013-11-25):
联想m490   是win8系统  连上无线以后老是掉线   无线网卡的驱动已经换过了
求助了一下售后  售后说的我按照做了一遍以后  效果不明显
求各位帮忙

网友A:
如果是官方驱动就跟驱动没关系了,系统不兼容还是。。。。。。。。。

网友:
谢谢您的帮忙    我记得那是自带的win8系统     64位

网友B:
我记得那是本本自带的win8系统     刚刚买了不久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连的是学校的宿舍的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那是本本自带的win8系统     刚刚买了不久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连的是学校的宿舍的网

外设没问题吧,路由器等官方驱动不行,去售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官方驱动就跟驱动没关系了,系统不兼容还是。。。。。。。。。

你家的网速没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设没问题吧,路由器等官方驱动不行,去售后吧

连上学校的网就掉了    回到家里连上自己家的路由器网就不掉      我也不知道为啥了

网友:
换个路由器试试看吧。

网友:
不错,又占了一个沙发!

网友:
好帖子 学习了 谢谢 谢谢

edisong -6 严禁灌水

网友(2014-03-31):
不用怀疑是无线网卡驱动问题,官方没驱动可下,智能把无线网卡节电模式关掉,情况会有些许改善、

好多低端机都用博通无线网卡一堆问题,win7下好好的。

网友:
重新去官网打驱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