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电脑,ibm x31的,跑到0.6a不动了。啥问题?

楼主(2013-11-25):
有台电脑,ibm x31的,跑到0.6a不动了。啥问题?

网友:
不是内存就轰桥,看看有没有通病的,IBM主板难修

网友:
不好说,查一下南北桥内存供电

网友:
我的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
电压没出来吧。先查一下供电。

网友:
不错,又占了一个沙发!

网友:
好帖子 学习了 谢谢 谢谢

edisong -6 严禁灌水

网友(2015-03-07):
我手上有一台CPU供电才0.95,其它供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