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H530掉电问题,BIOS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3-11-25):
机型:富士通LH530
板号A0FH1MB6D0  REV
故障:开机3分钟左右掉电,系统都还没进到,有时候掉的更快一些,此机器刚来的时候,是别别人修过的,HM55桥是被贴上去的,拿到这台机器的时候,我就把HM55拆掉,换一个新的了,故障变为一插上电可以触发,出发之后可以关机,关机之后就是不能手动关机,后来发现休眠开关LID#电压偏低,把休眠开关连起来之后就能正常开关机了。(维修过程是艰辛的省略掉)之后故障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还有想请问下关于BIOS问题,这个机型有两个BIOS芯片,U20和U22,为什么拆掉U20还能显示, U22是EC BIOS图纸上标的是W25X80AVSSIG这个芯片,但是我在论坛上下的两个BIOS都是2M的,还有U20是桥BIOS用的是W25X16AVSSIG这个芯片为什么图纸上面标的4M BIOS。这台电脑的故障会不是是BIOS不对啊,求修过这种机器的给解答下

网友:
板号:DA0FH1MB6D0  RFV 是集成显卡的板,开机3分钟左右掉电,,怎么修啊。。

网友:
还没碰到过 坐等高手

网友:
估计那个电压滤波不好~~~用示波器看看电压有杂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