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了个东芝M326的机器,不知道怎么往下修了。。

楼主(2013-11-25):
客户送来个东芝M326的
笔记本
,故障是黑屏,不插电池,电流能跑上1.8到2.0多,用灯管测试器测,屏是好的。淘宝买了个高压条换上,还是黑的。。显卡也加焊了。。外接能亮。。。求解,该怎么修?
笔记本

网友:
有大电容吗

网友A:
没有~在想是不是换个屏线

网友:
屏线也有可能哦, 那BIOS 有没有试过呢、、?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A:
外接会亮,跟BIOS也有关系么?本人小白。。换独立显卡板。。成本太高了吧。。

网友:
外接能亮就说明显卡是好的,问题可能在屏或排线上

网友:
和我现在这台4736Zg差不多,我的也是外接能亮。感觉得供电电路有问题了,因为cpu后面的大电容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