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个均压电阻

楼主(2013-11-25):
我是新手
航嘉350-55ap电源,只有一个均压电阻270k
但有两组整流桥,一组是t4kb80,另一组是四个二极管组成
只剩两组整流桥和两个大电容还有他们的上级电路,下级电路全部拆掉,测得整流后的电压是311v,两电容一个是200v,另一个是90v
请问这个正常吗?

网友A:
两个大电容肯定是两个均压电阻
看看有没有被胶水盖住了

网友:
是否是主动式PFC电路。

网友:
不太清楚,主动式pfc电路有啥特点吗,现在我把下级电路都连上了,有5v待机电压,其他电压没有,7500的4脚电压待机是3.5v,短路后电压是4.5v,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大电容肯定是两个均压电阻
看看有没有被胶水盖住了

这个真没有,我都全拆了

网友:
肯定有均压的,你没找到是不是因为烧掉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