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开机不亮断电重插正常

楼主(2013-11-25):
哪位老师指导下  应该怎么下手  显示器开关没反应  正常开机提示无信号  断电了重新插正常   新手  求指导

网友:
看看是不是高压板有问题 要不有可能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机器什么牌子,什么型号都没说,怎么帮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