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68 主板刷BIOS一例

楼主(2013-11-25):
客户送来一机器,说做系统做不进去,不会是光驱坏了吧?这是小问题,拿来光驱,把他的换掉,开机,选择光启,一切顺利,进PE,直接恢复系统,ghost行进到一半时出错了,可能是光盘不行了吧?换一张,重来,还是不行,换光驱,还是不行,郁闷!换U盘吧,真费事,量产的,U启的,都用了,还是不行,GHOST到一半时仍然出错,就是GHOST不完,出汗了!!!喝口水吧,再重启电脑,从头检查,???问题发现了,CPU没有认,是个未知的型号,刷下BIOS吧,找台机器,进驱动之家,找到BIOS,DOWNLOAD它,刷之,开机,OK!!原来 是BIOS坏了

网友:
BIOS导致系统装一半就装不了   这个问题没见过

网友:
这问题我也没有遇到过,看来以后要注意这方面的事情了

网友:
你怎么知道的CPU没认啊,不是没系统的情况下吗

网友:
这问题  没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