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 过了E1后 就掉电重启

楼主(2013-11-25):
没有维修思路了 那位大哥有思路啊!!!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用手摸下32.768试试

网友:
BIOS 有没有刷过呢、、、、???

网友:
哥,以后提问的时候要写清楚一点,
比如:主板型号 故障现象 你做了哪些操作,测了哪些地方,具体数值。
这样大家才好帮你判断。。。。。
跑E1可以先刷个BIOS。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块,是华擎的,也是过E1就掉电,刷了BIOS没用。后来发现如果把BIOS取掉,就不会掉电,这应该可以说明各个电压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在哪,折腾了半天也没修好。

网友:
来自: 江苏无锡
内存槽的SPD供电 重点查下

网友:
楼上的能说个理由不,为啥查SPD 是经验吗?

网友:
我觉得还是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