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看,显示器这个地方冒烟会烧什么

楼主(2013-11-25):
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灯管会不会烧
会是高压板引起的吗?

谢谢各位热心捧场,我和小伙伴研究了半天,把坏的灯管取了下来,因为没有22的灯管,用19的装,结果没装上去
4口高压板,只装2口竟然开机黑屏,隐隐约约能看见桌面,
无意间把   4口全部接上灯管竟然好了。
      于是乎就把19的灯管接到高压板铁壳子上(没装到液晶屏内部),缺点就是显示器屁股后面冒光。
   新手哈,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我分析是灯管高压端接触不良导致发热引起的,把屏拆开更换灯管及灯管线吧。

网友:
太nb 了啊 这样了都...第一次看见....

网友:
遇到过,好像是LG还是什么牌子的,换个高压板就好了,那个地方的灯管就不管他了

网友A:
赤裸裸的高压去保护的后果

网友:
牛X啊,怎么烧得这个地方啊!!!

网友:
应该是灯管打火引起的吧

网友:
灯管, 或者高压保护了。。 灯管应该要换了的。

网友:
接触不到 漏电  打火引起的。这个常见的。

网友:
高压保护电路不起作用

网友:
应该是灯管打火引起的吧...

网友:
高压导致的,灯管坏了出火花也会这样

网友:
灯管焊点接触不好  打火了吧

网友:
灯条哪里打火,高压保护给去了,不能保护了,这就是赤果果的后果啊!

网友:
这中见多了 灯管接头打火

网友:
灯管的引线破损了,打火烧坏了!现在不光要换灯管,估计高压板也要换了。

网友:
这个比较的难搞,要换塑料套件,严重的要换导光板,我遇到灯管打火烧了高压线的,连带导光板...

网友:
都成这样了灯管肯定是坏了。。拆屏换灯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赤裸裸的高压去保护的后果

这么严重啊!!以后去高压保护得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