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卡唤醒信号

楼主(2013-11-25):
问下大神们,黑客开启别人电脑是不是通过网卡唤醒信号开启电脑呢

网友:
理论上市不能把 估计是有程序在电脑上运行

网友:
不可以吧,应该要通过什么外部设备才行啊

网友:
黑客都是用远程控制倾入的,

网友:
问题是电脑还没开机 也就接了电源和网线  要远程开机只有通过网线了。。网线到网卡所以认为是通过网卡唤醒信号。。。不然网卡为什么搞个网卡唤醒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