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掉电

楼主(2013-11-25):
开机指示灯亮 然后上到0.39 左右 瞬间掉电 把CPU拆掉 开机 上到0.16 不掉,没
,大致的侧了一下,开关电压正常,没明显短路。求高手 可能是哪边问题?
cpu
掉电

网友:
量一下主板各个电感的供电 看缺哪个电压 再修

网友:
是不是哪里保护了?

网友:
像是CPU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