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ML1865打印机电源维修

楼主(2013-11-25):
一台三星ML1865不通电,测量电源板无输电压。发现变压器旁边有一个二极管烧坏,更换后还是无电压输出,测量发现输出整流二极管SR520击穿,拆掉SR520后3.3V正常。手里没有SR520,就用了一个SR340换上去马上又击穿,又换一个SR360上去又击穿。之后用了一个1N5408更换后3.3V与24V正常。装机后一启动机子3秒就自动断电,生新开机又能启动几秒就断电。像是带不动。请问可以用MBR5200更换吗》

网友:
好像是不可以啊

网友:
MBR5200这个可以代换,它的参数是5A,反峰电压是200的;你前三个管代换电流小,都是3A的。

网友:
通常先换上试,不行再拆下,

网友:
RE: 三星ML1865打印机电源维修 [已解决]

谢谢,问题已解决,换一个SR520后正常。

网友(2014-05-04):
我也碰过这样的问题应该是我换上去的管不行,过几天又烧,。直接换板了

网友(2015-10-29):
二极管代换主是看电流、电压还有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