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A-3441P点火不顺利维修

楼主(2013-11-25):
接到一台东芝的板,同行送过来的。不知道是什么机器的主板,板号为LA-3441P.故障现象为点火不成顺利,B+对地为400多欧。插上可调电源时,待机电流为0.06AB+的电压为2V。所以PQ8,PQ9打不开,点火不顺利。
在老师详细的讲解了仁宝的点火回路。老师说,如果B+对地短路,或者有漏电,都会引起点火不顺利。但是这个板的B+对地电阻400多欧,很明显不直接对地。难道是对电源短路?于是满板测与B+有关的上管。阻值正常。这下头大了,怎么会引起B+不正常呢?
是不是由于+3VALW+5VALW的负载过重引起的B+不起来呢?带着这个问题。找到产生+3VALW+5VALW电路,测试时没有产生待机的3.3V,5V.测试后只骂自己笨――B+只有2V多点。怎么能产生+3VALW+5VALW呢?于是找PJ18这个点,想断开试下是否由于+3VALW+5VALW负载过重引起的。

由于没有点位图,找不到PJ18.然来打开的图纸LA-3441。不是LA-3441P.在此要谢谢师兄他帮我传了份LA-3441P的图纸。打开一看,找到PL15,然后取下PL15.再次上电――只见可调电源的电流一下升到5A多,马上断电,测试时发现PQ9烧了。而且B+对地。为什么断开PL15会引起大电流呢?而且还烧了PQ9.我想肯定是断开后,B+能正常了,但是后面还是有间接短路,从而引起大电流烧了PQ9吧。现在B+对地了,于是用电击法,当B+的电压调到2V时,电流达到了3A多。满板摸,摸到CPU旁边时,手被烫了一下。断电锁定范围,查到了电容PC112被击穿了 拆下PC112.B+恢复到400多欧。再次上电B+的电压还是2V多。满板查不出问题。时间也过去了半天。难道我修不出来?这时真想放弃。 第一块板修了3天,当时想放弃。老师让我不要放弃,要有信心。最后这块板终于找出了故障点。如果这块板放弃了。真对不起老师。吃了饭,继续拿出这块板,找与B+有关的跳线PJ13PJ14,PJ15依次断开,还是涛声依旧。那只有PL15PL11有可能引起B+不正常了。于是再断开PL15,通电又马上大电流,又烧了PQ9.B+又对地了。换上PQ9.查到电容PC111击穿,拆下PC111,焊上PL15.再断开PL11.通电后B+正常。然来和CPU供电这块有关。折下上管PQ34,PQ37,再焊上PL11.通电后B+
又回来2V多。那只有电容了。当拆到电容当把PC121拆下来后,通电B+正常。测PC121的阻值为400多欧。然来是这个电容漏电。找到同型号的电容换上,开机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我们在维修中经常碰到过电容和场管击穿引起的不开机。这种故障好排除。但是象这种电容漏电的碰到极少见,而且还有几百欧的阻值。

君子报仇,3年不 + 5

网友:
故障分析的很透彻,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