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N73-AM REV2.0开机报CE

楼主(2013-11-25):
各位大神好,小白这里有华硕P5N73-AM REV2.0开机就报CE,BIOS刷过了,内存供电量过没上CPU是2.0V,SPD没上CPU是3.7V,上CPU时没量过,对地阻值打过了,数据控制线有两条线是136,其它都在318左右,地址线有两条在318,其它都是136,求助现在这个板子究竟是哪方面有可能存在问题呢?同时求一个哪位大神亲自试过好用的该板BIOS,感激不尽.

网友:
内存供电有点高。。。查下边上的MOS管,和那个8脚芯片

网友:
这个板子的内存供电是一个上管两个下管,测下管的D极电压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