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开机断电

楼主(2013-11-25):
开机电流到0.3就断电,偶尔可以点亮,亮了就断电。

网友:
是大电容的问题吧,换4个330就好了

网友:
片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CPU电容坏的多,别的地方短路也不排除

网友:
有时能亮机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可能是滤波电容不稳定,或者其他地方引起的,LZ该查查了

网友:
加两个电容 就可以了

网友:
是啊,大家都总结了,先看电容。

网友:
CPU电容坏的多

网友:
大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
有大电容一般先搞  在看共电

网友:
CPU座背面的打NEC电容换掉试试。祝你好运

网友:
m300 有大电容吗 乱讲

网友:
先检查下 电流下的情况下缺什么供电吧

网友:
先看掉电 缺什么电压吧

网友:
先看电压是不是不对,滤波电容等

网友:
这个掉电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