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8510P开机掉电修复后不过26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3-11-25):
机型:Compaq 8510P
板号:6050A2163501-MB-A05
芯片组:北桥E82PM965  南桥:NH82801HEM
故障现象:开机掉电

     图纸参考板号:6050A2096501,架构一致,元件分布一致,可以通用。
     接手一台Compaq 8510P,开机掉电,怀疑缺电压或短路,上电至0.7几,然后掉下来,开机瞬间除CPU供电外其他电压出来了。

检修过程:测量各电感无短路情况,可以排除短路原因,把目光转到缺电压这个原因上来,开机上电CPU供电没有出来,查CPU供电芯片U10,除38脚SHDN#无电压外,其他条件正常。

       顺着这个线索继续查,发现PWR_GOOD_3是通过各组供电汇合后经过U3001 这个比较器转化过来的,3脚无+V3S电压,比较器的工作原理不再赘述,开机瞬间测试各组供电PG信号,一一正常,陆续排除,目光定格在U3001的3脚无电压上来,这个+V3S是由其他电压转过来的。

      继续查,发现+V3S是由+V3A经过Q72这个六脚P沟道MOS管转化过来的,Q72的3脚,在待机时是+5V,触发上电应该是0V,实际测量却是3.几V,不正常,分析应该是这个管子有可能内部击穿,这种P沟道6脚MOS管较少,找了个8脚P沟道MOS管代换,触发上电,不上屏,电流能上至1.几,不掉电了。

      但依然无显示,用示波器打屏线接口,无波形,说明显卡无输出主板不亮机,上诊断卡发现跑26,测量北桥与显卡之间的PCI-E总线,正常,有个耦合电容有点点区别,应该没坏,为了确认问题换之,上电依然没有显示,拿掉显卡板,发现诊断卡循环跑D1 E0,上显卡板,能跑26,说明能抓到显卡,于是上BGA加焊显卡,清洁干净,插入显卡槽,触发上电,亮机,至此维修过程结束。

如有不妥处,望维友批评指正。

网友:
附上所用电路图,供参考。

hp 8510P 6050A2096501.pdf

网友:
附上原机备份BIOS,供网友参阅。

HP 8510p独立BIOS.rar

网友:
顶起  写得不错  还贡献了这么好的资料  楼主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