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V2有时不过内存,过内存显时偶尔键盘用不了。

楼主(2013-11-25):
接了一块华硕P5G41T的板子,客户说有时能显显时键盘用不了。插上诊断卡开机没跑过内存,想到华硕的板有断线的毛病,拿上万用表查电压总线3.3V有 SPD3.3V也有 怪了一般SPD容易断线 后量了下核心电压才1.3V 三代的内存核心电压1.5V 应该是它偏低导致过不了内存,先把它处理掉。
核心电压1.5V是由5V经过MOS管产生 开始怀疑MOS管有问题导致输出降低 后量了下控制极,发现才4点多伏应该要有5伏才对。控制是由APM7120发出经过一个0欧电阻到达MOS管,所以找了个APM7120换了 开机还是跑不过内存  控制还是偏低 把MOS管换了还是一样。正没头绪的时候 发现内存过了 量了下控制5点多伏 输出有1.5V  怪了  关了再开又不跑内存了  等了5分钟左右跑过去了 试了几次都这个样  其中发现键盘是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的。。。。。没头绪   哪位有碰过着问题的帮帮忙。。。

网友:
华硕有些主板内存电压要的主板正常工作之后才会完全出来,你加焊一下io看看

网友:
台式机不在行呀~~~但是那个4.V的电压应该不对吧~~~~正常的是5.V吧~~~有图纸的话看看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键盘接口 的相应引脚  数据信号 也是 有到 IO对应引脚的

拖了下IO还是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坏了。。。

网友:
是不是IO问题呀,换个试试

网友:
昨天手上没IO   今天找了个换上可以了    非常感谢大侠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