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华硕P4S8X-X 没有cpu供电 芯片RT9241B+RT602 请老鸟指教!!

楼主(2013-11-25):
求救:华硕P4S8X-X  没有cpu供电  芯片RT9241B+RT602  请老鸟指教!!测试数据在图片上有标示,急急急急。....

网友:
478cpu    vid组合有  假负载时钟电压0.21v   找不到总线供电测量点

网友:
芯片RT9241B的PWM1 2 的电压2.09v  不知正常不?
ss电压为0v,接了一个电容,跑线到背面就进去了,不知道连到哪里
哪位大虾有图纸上一个也好啊?

网友:
四个场管都拆掉测量OK!!!

网友:
这个附件第六页有RT9241+RT9602的组合电路图,怎么没有高手帮我出出主意呢?

网友A:
这个真没搞过~~~~没有CPU电压~~查一下工作条件~~~没有全板图纸不好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没搞过~~~~没有CPU电压~~查一下工作条件~~~没有全板图纸不好修的

有图纸的话这个板子应该怎么修?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试一下 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的话这个板子应该怎么修?

台式机没怎么修过~~但是无非就是那些条件咯~~~打打阻值测测条件~~~那个没有查那个~~呵呵~~~~见笑

网友:
SS脚0V肯定不对。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驱动芯片9602换了就好了,换了之后PWM1  2信号电压也降为0.75V了,先前2v应该是9241检测不到反馈电压,输出持续驱动导致的。9241输出pwm信号,应该就是工作正常了,如果没有pwm信号输出才需要查工作条件,先前是吃不准PWM信号电平的高低,现在看来就是一个高低电平驱动信号,所以正常工作后就只有0.7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