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101 短暂卡logo 死在F1界面

楼主(2013-11-25):
[     接到机器时看到是asus epc,感觉有点辣手。(师傅说过epc难搞)

       拆机发现bios被刷过,二修了。

      老方法,从简到繁。 拔外设。 内存,硬盘 都换了。无果

       外设全去,网卡小板也去了,还卡。怀疑南桥

      客户同意后直接干小南桥后ok。

    附上此机bios

epc x101.zip

网友:
今天刚修好一个和你的机器一样的华硕上网本也是南桥坏了 这种本本不开机基本算通病了 南桥黑色的很容易虚焊的

网友:
小本不亮焊焊cpu, 卡的话换换南桥。

网友:
这种情况多是南桥坏了,BIOS坏的还真很少。

网友:
小南桥爱坏是通病了,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
这个南桥坏的很多。

网友:
进系统死机   也是那个的事

网友A:
我这有台宏基的小本。换两个小南桥了,现在还是没有LPTRST ,PCI RST^各供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台宏基的小本。换两个小南桥了,现在还是没有LPTRST ,PCI RST^各供电正常……

之前是加焊不行,后来又换新的,不行, 再换,不行,扔旁边去了……实在没思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台宏基的小本。换两个小南桥了,现在还是没有LPTRST ,PCI RST^各供电正常……

  平台复位没有看看条件满足没把,或者外设拉低了。

网友:
上网本,经验十足吧。就是BIOS 和和桥容易出问题,这样的小本一般不玩游戏,电流也不会在大电流工作状态吧,所以问题没有普通的本本的问题多吧

网友B:
我也上礼拜刚修过一个IBM的 也是当LOGO 然后I就死在哪里了  第一开始是以为系统 后来不是经检查  也是桥不好

网友:
南桥活BIOS出的问题多,我遇到几台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贴~~~我也碰到过呢~~~~呵呵~~~

网友C:
小南桥,直接换桥了是吧,加焊行不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南桥,直接换桥了是吧,加焊行不行呀?

不行。需要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上礼拜刚修过一个IBM的 也是当LOGO 然后I就死在哪里了  第一开始是以为系统 后来不是经检查  也是桥不好 ...

intel 的南桥 坏的几率大。amd的是北桥。

网友:
我碰到过此型机做不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