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 电流0.6

楼主(2013-11-25):
如题  x61 电流上到0.6   示波器测bios引脚的时候可以看到开机瞬间有波闪过  机子本来是不触发   没干什么就好了  有没人遇到过的  有高手不吝赐教下么

网友:
维修过程中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啊

网友:
看看各个电感的电压出来没

网友:
没干什么就好了?南桥是不是脱焊了?压桥试下

网友:
不好意思 我没说清楚     我说的好了是触发了   但是不亮机     我加焊ec  情况变了  现在是开机 0.69  然后掉回6.1  中间有 嘟 嘟嘟嘟 嘟嘟嘟 嘟 共八声报警

网友:
有没人遇到过  弄好了的 给点意见 谢谢

网友:
内存换了试了吗   COMS电池上了吗

网友:
换了  内存还是一样   不上内存也是一样 电池上了也是一样  这些都弄过 没反应

网友:
谢谢各位  机子现在亮了  是我把内存smb_clk_amt 线路上的r839电阻碰掉了的原因  不过很奇怪 机子亮了 报警声没变 还是那样报警  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