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盘超容量刻录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楼主(2013-11-25):
什么是光盘超刻通常情况下,它包含有两(电脑没声音)种含义:一是超容量刻录(如在700MB的CD-R盘片中刻入725MB的数据),另一种是超速刻录(如用32x烧刻标称值为24x的CD-R盘片)。这里(电脑自动关机)笔者要谈的是超容量刻录,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最大限度地“榨取”CD-R盘片的价值。

  超刻的原理

  超刻主要是利用了CD-R盘片的数据结束区,由于结束区处于盘片的边沿部分,其效率相对较低,因此,CD-R盘片厂商是不建议在这个部分写入数据的。不过,随着刻录技术的日趋成熟,把这部分“浪费”的空间利用起来已经成为可能。当然,在获得更多容量的同时,我们所承担的“飞盘”风险也较以往更大,特别是使用质量较差的刻录机和CD-R盘片进行超刻时,盘片报废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么我们该怎样做才能尽量避免“飞盘”的产生呢

  如何降低超刻失败的几率

  使用质量可靠的刻录机和光盘是最根本的基础,这一点大家都能够想到。除此之外,一个良好的刻录环境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其中包括:

  1、保持最大的可用系统资源

  在进行超刻前,一定要关闭那些无用的后台应用程序(包括病毒防火墙等程序在内),使系统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超刻工作中。

  2、避免刻录机长时间连续刻录

  如果你的刻录机在进行超刻前已经“疲惫不堪”,那么肯定会增加超刻失败的几率,所以在进行超刻前一定不能让刻录机处于“疲劳”状态。

  3、降低刻录速度

  如果你的刻录机最高可以支持24x的刻录速度,那么在进行超刻前最好降低到16x甚至更低的速度来进行,这样才能保证超刻工作不会因为刻录速度过快而失败。

  4、数据源最好在硬盘上

  需要刻录的数据最好放在硬盘上,这样出错的几率将会降低很多。

  5、先进行模拟刻录

  刻录过程中是否会出现问题模拟刻录的作用将会在此时得到充分的体现。

  超刻的容量与必备条件

  一张CD-R盘片可以超刻的容量要视盘片的质量和容量而定,这个数值我们可以通过Nero刻录软件的“超刻测试”来获得,通常情况为3MB~200MB。

  超刻必须在刻录机和刻录软件的双重支持下方能实现,特别是刻录机,要了解刻录机是否支持超刻,可以通过Nero刻录软件中的“检查刻录机”来验证。著名刻录软件Nero对于光盘超刻支持的非常好,我们可以选择它作为超刻时使用的软件。

  实战超容量刻录

  1、检查刻录机是否支持超刻(以Neno5.5.9.0汉化版为例)

  运行Nero Burning Rom,进入软件主界面。依次单击菜单栏上的“刻录机→选择刻录机”,通过“显示刻录机信息”我们可以判断刻录机是否支持超量刻录。

  2、测定盘片可以超刻的容量

  通过Nero软件中的“Nero CD Speed”,我们可以对CD-R盘片进行超刻测试。

  运行“Nero CD Speed”,依次单击菜单栏上的“ExtraOver→burning...”,进入CD-R的“超刻测试项”。单击“Start”按钮,软件开始模拟写入,测试完成之后,软件会报告盘片可以超刻的容量。以笔者的Philips CD-R为例,其盘面容量标称值为80min/700MB(软件测试为79:59:74 703MB)。经过超刻测试,Philips CD-R可以超刻至725MB,超刻容量为22MB。

  3、开启Nero软件的超量刻录功能

  在进行超刻前,我们需要开启Nero软件中的超量刻录支持。在Nero Burning Rom的主界面中,依次单击菜单栏中的“文件参数→选项→专家功能”,勾选“打开超量刻录功能”选项。开启超量刻录功能之后,我们需要设置CD-R盘片的最大长度,在这里(电脑自动关机)它没有使用存储量单位(MB),而采用的是时间单位(分、秒、帧),由于我们前面已经通过Nero CD Speed掌握了Philips CD-R的最长刻录时间为82:34:42分,所以我们输入“最大CD长度”为82:34:42帧。

  4、刻录模式设置

  1)使用超刻模式时,我们首先不能使用多区段刻录,因此我们必须在刻录时选择无多区段刻录方式。

  2)将写入速度设成低速(4x、8x、16x等),并将写入模式指定为“光盘一次刻录(DAO)”,同时选中“关闭光盘”。为了保证成功率,我们可以先进行模拟写入。

  3)单击“写入”按钮之后,软件将会提示您“对不起,不能用当前选择的刻录机以这个刻录模式来刻录多区段光碟(不关闭),您是否继续”,单击“关闭多区段”按钮,继续刻录工作。

  4)随后,软件将会警告你所刻录的数据已经超过光盘的标称容量,是否尝试超量刻录并同时告诉你,这张CD-R盘片的原始容量和要刻录数据的总容量。单击“超量刻录”,即可开始进行刻录,稍候片刻,超刻工作顺利完成。

  目前市面上有99min/90min的CD-R盘片,价格也不贵,对于一次需要刻录大量数据的用户来说,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种高容量CD-R采用了提高轨迹密度的方法来提高盘片的容量,因此使用这种盘片需要注意两(电脑没声音)点:

  1)由于密度更高,因此激光头必须发射足够强劲的功率来保证刻录品质,这样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刻录机的寿命。不过,偶尔试试也无妨。

  2)必须在软件中打开“超量刻录”功能,并将时间长度设定为99min(标称值为99min的CD-R)或90min(标称值为90min的CD-R)。

  总的来说,超量刻录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并且在硬件和软件的有力支持下,其成功率还是很高的。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笔者的建议是:在需要超量刻录时,偶尔刻几张是无妨的,但是如果把超刻当成一件乐此不疲的事情,那么对刻录机的寿命将会造成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