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逐招教你排除光驱七宗稀奇故障

楼主(2013-11-25):
在社会瞬息万变的今天,各种形式的光盘猛然间就出现在大家的眼前,令大家简直有点手忙脚乱,在如此众多形式的大容量光盘“压迫”之下,大家开始把目光纷纷从CPU、内存及硬盘投向了光驱。然而,在长期使用光驱的过程中,常常可能碰到各种稀奇古怪的光驱故障;如果不及时、有效地将这些故障排除掉,那就会影响大家高效使用光驱进行存储大容量数据。出于高效存储大容量数据的考虑,本文特意将光驱常见的一些稀奇故障总结出来,以飨各位网友。

1、自动弹出故障

  以前能够正常工作的光驱,最近不知道什么回事,它的托盘常常会自动弹出,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有时还能自动关上起初笔者还认为是网络病毒或木马程序在捣乱,然而将计算机系统的网络连接断开,并用杀毒软件对系统进行全面清除病毒之后,光驱的托盘仍然还是神经兮兮的,一会儿自动弹出,一会儿又自动关闭。

  既然不是病毒或木马方面的问题,笔者认为该故障多半与光驱的托盘进出控制电路有关,很有可能是光驱内部的电路工作不稳定,或者计算机的主机电源没有向光驱提供稳定的电源。根据这样的分析,笔者首先将光驱从本地计算机上拆了下来,然后将它连接到另外一台计算机中测试一下,结果托盘仍然会自动弹出,此时我们就能断定该故障是由光驱的控制电路工作不稳定引起的,要解决这样的故障唯一的办法就是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修理,或者请经销商重新更换新的光驱。倘若光驱安装到另外一台计算机中工作正常的话,那就证明原先计算机的电源供电有问题,此时只要将原计算机中的电源更换掉就可以了,在更换时一定要注意电源的功率要符合要求。

2、奇怪噪音故障

  朋友有一台已经“服役”了很长时间的光驱,在最近工作时发现刚开始使用几分钟,就能听到光驱发出很大的、奇怪的噪音,而将光驱的托盘弹出时,这样的噪音也就随之消失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遇到这种奇怪光驱故障时,笔者建议各位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骤进行逐一排查:

  首先检查一下当前放入到光驱中的光盘,是否在质量上过得硬,如果光盘盘片表面严重划伤或者自身质量太差的话,可以尝试着用一张质量好的光盘来测试一下,如果使用优质光盘之后,光驱没有继续发出噪音的话,那就能证明该故障就是由光盘盘片引起的,以后我们只要使用好光盘就可以了;

  在排除了光盘因素之后,光驱仍然还会在工作时发出噪音故障,那就要检查一下当前计算机系统是否已经安装了虚拟光驱应用程序,如果已经安装的话,可以尝试将它从系统中彻底卸载掉,因为虚拟光驱有时会和物理光驱在资源上发生冲突,从而造成物理光驱在工作过程中发出古怪噪音;

  如果将虚拟光驱程序干净卸载之后,仍然还会出现噪音故障的话,那多半是光驱自身的硬件问题了,例如光驱激光头一旦工作时间比较长出现了老化现象的话,就十分容易出现工作时发出噪音的故障,另外光驱的控制开关或复位电路有问题的话,光驱也能发出噪音;如果碰到这些故障原因的话,我们只有请专业的技术人员来帮忙维修了,或者重新更换新的光驱。

3、不易弹出故障

  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光驱托盘好象被什么卡住,无法正常弹出时,该如何解决这样的光驱故障呢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通常有两(电脑没声音)种:一种可能是有杂物夹在托盘传动机构的齿轮缝隙中;在确认是否由该原因引起时,需要先将光驱从计算机中卸下来,然后打开光驱外壳,检查托盘左侧或右侧的托盘马达皮带,看看该皮带表面是否干净或已经发生错位,如果皮带表面有污迹的话,必须及时将它清理干净;要是皮带发生错位的话,也需要将它重新调整好,同时给皮带、托盘两(电脑没声音)边的齿轮以及马达末端加上几滴机油。造成托盘不易弹出故障的另外一种可能原因是托盘出仓皮带由于工作时间较长,发生老化变长现象,从而导致皮带传动力量不足,最终无法拉动托盘弹出;此时,你可以到市场上买一条录音机皮带将它替换上。

4、突然死机故障

  当将一块旧硬盘从Fat16分区格式转换成Fat32分区格式之后,每次再将光盘放到光驱中后,光驱就特别容易在读数据时发生突然死机故障,遇到这种故障我们又该如何快速排查呢

  仔细分析之后,大家不难发现硬盘工作在Fat16分区格式下时,光驱读盘一切正常,而一旦硬盘工作在Fat32分区格式下时,光驱读盘就会发生死机故障了;很明显,该故障很有可能是光驱和硬盘连接到相同数据线上造成的,硬盘在Fat16分区格式下时光驱正常是因为当前光驱使用的工作方式可能恰好是16位,同一条数据线上使用相同工作方式的设备都能正常工作;而如果硬盘处于Fat32分区格式时,硬盘的工作方式就会自动变为32位,如此一来相同数据线上就出现了两(电脑没声音)种不同的工作方式,这样显然就会发生突然死机故障,此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将硬盘和光驱分别连接到不同的数据线上。

5、未准备好故障

  如果访问光驱中的光盘时,系统屏幕上弹出“未准备好”之类的错误提示时,我们该怎么解决呢面对这种故障,我们可以按照下面步骤逐一进行排查:

  首先检查一下当系统弹出“未准备好”之类的提示时,光驱的托盘进入、弹出操作是否顺畅,如果伴随有不顺畅的进出现象的话,多半情况下是光驱内部的传动机构遇到了接触不良的故障,此时只要将光驱拆卸下来并打开外壳,调整好传动机构。

  其次看看系统中是否安装了其他的虚拟光驱程序,一旦安装了多个虚拟光驱程序的话,十分容易造成资源冲突故障,从而引发光驱发生稀奇古怪的故障;为此,及时将多余虚拟光驱删除掉,也是解决光驱未准备好故障的有效途径之一。

  第三检查放入到光驱中的盘片,在质量方面是否有什么问题;如果当前的光盘已经发生了严重变形,或者其表面已经被严重划伤或有明显污迹存在的话,系统也有可能会弹出“未准备好”之类的错误提示,此时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高质量的光盘盘片。

  第四要看看自己的操作是否正确;如果光盘盘片没有被平整地放入到光驱中,或者光盘盘片上的标签有翘起现象,或者光驱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了强烈震动时,都有可能导致光驱发生“未准备好”的故障,为了避免这样的故障,我们一定要注意操作必须规范、正确。另外,光驱如果工作时间太久的话,也容易出现这种故障现象,此时只要注意让光驱稍微休息一会就可以了。当然,光驱激光头过度老化,也会造成未准备好故障,要解决这种故障唯一的办法就是更换光驱了。

6、不读旧盘故障

  同事有一光驱在工作了两(电脑没声音)年多的时间之后,最近终于遇到了意外,那就是读取新盘片时工作一切正常,但读取旧盘片时,无法打开其中的内容,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出现这种故障现象时,多半是激光头老化或者光驱内部灰尘太多影响了它的识别能力。倘若是激光头老化的话,大家不妨将光驱外壳打开,对激光头旁边的电位器进行一下合适的调整,以便提高工作电阻,增大激光头的功率,从而提高它的光盘识别能力。如果通过调整电位器的方法无法解决故障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再检查一下光驱内部是否有太多灰尘,特别是内部的透镜表面是否覆盖了灰尘,要是有灰尘存在的话,可以用干棉球沾上一点水并挤干,然后直接轻轻擦拭透镜表面,直到干净为止。如果上面的办法还无法恢复故障的话,那只有更换新的光驱了。

7、读盘蓝屏故障

  也许你还会遇到这样一则奇怪故障,那就是光驱在读盘过程中,突然发生意外中断,同时显示屏幕上还会出现蓝屏现象,但该光驱在另外一台计算机中工作正常,面对这种故障我们该如何排查呢遇到这种故障时,你可以先用病毒软件来查杀一下系统,看看是否是病毒引起的;如果系统中没有病毒的话,检查一下光驱在读盘过程中,是否同时在系统中运行了多个应用程序,导致系统资源不够分配;在排除了上面的两(电脑没声音)种因素之后,你不妨尝试更换一下光驱的数据线和电源线,如果还不行的话再将光驱数据线连接到另外一个IDE接口中试试;最后要是还不成功的话,只好重新安装一下操作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