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丢失的原因分析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3-11-25):
目前光驱已经成为电脑的必备设备,几乎每一台电脑上都安装了光驱,没有光驱我们的电脑几乎没法正常工作了,不能看电影,不能听音乐,也不能玩游戏。不过在我们自己装机或者给朋友装机或升级时,有时会遇到机子装好后光驱的盘符却没有了,装系统,换数据线,查CMOS设置,最后费尽了办法才终于把它找回来。

  在我自己搞电脑装机和维修过程中,对于光驱盘符的丢失,我分析和总结了一些原因和规律,写出来供大家参考。光驱的丢失多数时候是我们自己在安装了新的软件或者新的驱动程序后出现的,也可能是我们无意中修改了CMOS设置或者CONFIG.SYS配置,还有原因是机器感染了病毒等等。

  硬件方面的原因

  1、数据线接反或者数据线损坏

  有时候只是个小毛病,但却会绕一个大圈,这说明要解决问题必须心细,有敏锐的观察力。在光驱丢失时,应首先检查一下光驱的数据线是否接反了(红红相对),是否有松动。如果在确定其他地方没有问题时,并且光驱的数据线经常移动,这时应该更换一条数据线试一试。

  2、跳线设置与硬盘有冲突

  当光驱的跳线和在同一条数据线上连接的硬盘相同时就会出现找不到光驱(也可能没有硬盘),这时只要将光驱的跳线跳成和硬盘不一样即可。为了提高数据传输率,最好将硬盘和光驱分开在两(电脑没声音)个IDE接口上。

  3、电源线故障,缺少+5V电压或+5V电压供电不正常

  这种情况不多出现。由于我们在拆装光驱或者硬盘时用力过大,使电源的D型插头松动或者由于电脑工作环境的恶劣插头氧化生锈,光驱的电源供给不是很正常(如果是硬盘这是硬盘的读盘声音会异常,并且硬盘表面有大量坏道出现),光驱便也发现不了。

  有一次,给客户的IBM电脑主机升级,加装一个光驱。谁知道一个新的40X光驱装上后无论如何电脑也找它不着。光驱出盒正常,也根本想不到是电源的事,只想软件方面的事了。最后实在没着了,拿起万用表一测电压,没有+5V电压。最后一检查电源线,发现由于的多次拆卸中,+5V的红线已经断了,但在外面却还看不出来。一点小问题却费了老大的劲。

  4、IDE接口损坏

  如果是突然出现光驱的盘符丢失,无法使用光驱,这时我们可以把光驱和硬盘的接口互换一下。如果再次启动后发现能够找到光驱,但却找不到硬盘,这说明是原来接光驱的IDE接口损坏了;如果互换后电脑能够正常启动,但仍旧没有光驱,这说明是光驱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光驱盘符丢失,这时只能更换光驱。反正现在一个光驱没有几个钱。

  如果在WINDOWS下没有光驱,我们还可以在DOS(重新启动电脑后按F8进DOS,面非WIN98下的DOS)下用WIN98的万能光驱驱动来试着加载光驱,如果能够加载成功,说明是软件方面的原因,应主要从软件方面查找原因。否则就应从硬件方面来考虑。

  老的486机子没有多余的IDE接口如何装光驱:虽说电脑已经到了奔IV了,但有不少486还在发挥着余热。由于有一部分486机子主板上没有集成IDE接口,硬盘和软驱及串口是有多功能卡提供的,也有的在主板上集成。在没有多余IDE接口的情况下加装光驱,是挺费劲的。如果再加装一块多功能卡,单单软驱接口,串口、并口的地址冲突就够你忙上好一阵子的,更何况多功能卡一般还不支持ATAPI协议,也就是说你即使添加了两(电脑没声音)块多功能卡,但光驱还是装不上的。不知道您还记得不,老的ISA声卡,当时的厂家就是考虑到486机子上没有多余的IDE接口,为了挂接光驱方便,在声卡上留有光驱接口。这时你跑跑腿,到二手市场找一块旧的声卡就行了。在声卡的驱动程序里(电脑自动关机)一般有设置光驱的选项,根据提示安装就行了。

网友:
光驱现在不是必备配置了。你这文章应是那里抄来的吧。

网友:
看上去是10年前的文章一样

网友:
那么便宜而已,不可能还要修吧~

网友:
楼主 这个帖子确实已经以前看过了  分享精神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