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华LC42HU27 LC42HK35电源板无24V故障维修

楼主(2013-11-25):
此电路两个输出管控制级只有一路有控制电压,此电源管理芯片已换新故障依旧R570两端有13V电压,R571两端无电压,另一块板故障现象一样只是送电后10分钟左右后有24V不稳定,时有时无。请有经验的师傅帮忙回复

网友:
先换C541供电滤波

网友:
两个场馆检查了吗?

网友:
你查检一下从N513到N512这一段稳压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