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头电路板交流

楼主(2013-11-25):
   家里有一个佳能IP4760打印机,开机后黄灯闪5下就没反应了,无论使用复位、清零都没用,网上说是喷头坏了,都不能修,只有直接更换。本着学习的原则,如果能修复就太安逸了。于是拆机,把喷头取出,小心拆开喷头电路板,看到喷头电路板上居然只有一个8脚的芯片,字太小,冒似写的WMC2,不知道怎么一个8脚芯片能管理这么多喷嘴。
   自己在想,喷嘴位置不会再有能用焊接方法拆的电路, 更换喷头的话,无非就是更换这个8脚芯片,要是能找到这个8脚芯片的话,不是可以开展个修复打印机喷头的业务了。呵呵,本人不太懂,别笑话,有经验的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大哥,你牛b,你可以考虑去修cpu了,那个八脚芯片不是控制芯片,喷头上有芯片控制行列的

网友:
我就没见过修这个头的

网友:
不懂耶~~~~也没见过有人修碰头的~~~~打个酱油~~~别说我灌水~~~都不容易

网友:
看扉页,上面都是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牛b,你可以考虑去修cpu了,那个八脚芯片不是控制芯片,喷头上有芯片控制行列的

真不懂这个结构,所以想问问,我是想知道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的,什么型号,可以找到换的吗?换上是不是能修好喷头?
望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不懂这个结构,所以想问问,我是想知道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的,什么型号,可以找到换的吗?换上是不是能修 ...

你看看啥型号啊,在网上找找pdf,只能试一下,喷头不是我们可以修的,里面是集成电路,就像cpu什么的,坏了只能换

网友:
就怕你找不到这个IC换。。。。

网友:
我说的是反面密密麻麻的都是控制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