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40 寸LED电视开机20分钟花屏,请教如何修理??

楼主(2013-11-25):
各位DX,我家TCL 40 寸LED电视开机20分钟花屏(如下图),请教如何修理??急!!!

网友:
逻级板换了?换了就好呀!

网友:
重点检查故障前后的关键点。

网友:
逻级板是什么

网友:
修或者换屏的逻辑板

网友:
楼主还是在出故障的时候检测下电源供电吧,TCL液晶电视我修过的,基本是电源故障。

网友:
电源电容漏电

网友:
电源电容漏电也会引起花屏吗

网友:
估计椒逻辑板有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