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G开机,显示Bus:07,Device:09,Function:00.

楼主(2013-11-25):
我的电脑F31G与网上的Bus:09,Device:09,Function:00问题相似,显示Bus:07,Device:09,Function:00.现像也是一样,如下图01:后来我就按照网上说的方法测量线路,发现有一个值是498,其它的是487(万用表二极管档位,红接地,黑接测试点),如图02(借用"楼主ip52028"的图片,来自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3133-2-1.html):我当时看到焊盘有点变黑,量完后没有注意,以为是接触不好,就把上面的黑色物去掉,可能是用力大了点,那个测试点就被弄掉了一半,心想完了,这个铜这么差,估计这条线可能是断了,慢慢刮开走线上面的东东,发现确实断了,接好线,开机就没有出现那个提示了,估计是好了,装上其它的排线与硬盘后,开机正常,在此谢谢""楼主ip52028"".

网友:
测试点烂了。注意看下板应都能发现

网友:
应该是之前螺丝拧断线了吧

网友:
这是从那里到那里的线路,楼主为何不上PDF上去?

网友:
我去~~~~这也行呀~~~~~~~~~~~~很强大~~~~~~一般错那么点阻止我是不在乎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