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0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3-11-25):
修了一个IBM T410的笔记本,二修机。上家把显卡加了因为IBM是灌胶的,上家把显存也搞爆珠了。动手把4个显存和显卡全部植了一边。现在问题出来了,很奇怪的其他,机器开机跑4A不过显卡,以为是显卡没有做好或者显卡坏了,就换了一个显卡,还是跑4A 。无意中想外接试下,没想到外接亮了,跑码也正常了。接上屏,还是没有显示外接OK,键盘切换没有反应还是只有外接亮,把外接拔掉就用屏跑4A。重新接外接跑码正常外接也亮.想起来金BIOS,进BIOS后调成DISCRETE GRAPHICS 独立模式,然后开机,拔掉外接,屏显示了,进系统也OK,显示独立显卡。心中窃喜呵呵,好了。事情又出来了,关机在打开还是4A。郁闷,再外接又是亮的,进BIOS显卡已经回到自切换模式了。注:BIOS电池是有电的,BIOS时间也是保存的。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T410 IBM这个桥都是黑胶,做时要小心,做不好还是不会跑数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  显卡切换电路问题呢!

网友:
BIOS里面改了又自动回去了是么?   刷个BIOS再试试吧

网友:
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下看。

网友:
将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不行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换过,BIOS也换过,现在最新的问题是装XP系统一切都是OK的,关机,开机都没有问题。装WIN7系统就跑4A了,不亮了,重复上面说的,外接亮后的系列的问题了。。。。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也试过了。。

网友:
装XP系统一切OK,装WIN7不亮,跑4A

网友:
没有人回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