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主板内存没有电过怎么维修的啊

楼主(2013-11-25):
联想G475主板内存没有电过怎么维修的啊!请大神指导

网友:
能把问题说清楚点,详细点么?内存没供电?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电路!楼主多少也得给点数据,没数据没办法分析!

网友:
是内存没电压呢还是内存供电电路没电压出来?能表达清楚一点吗?

网友:
问题都I没说清楚  怎么帮你解决咯

网友:
475 干北桥

网友:
不触发的话 主要查电压

网友:
IO不会影响内存没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