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液晶遇到麻烦0.0求大神解救

楼主(2013-11-25):
液晶显示器接上电,指示灯一闪就灭,灯管也是亮一下,然后都不亮了,拔电,指示灯微微一闪,这个是啥情况????????????

网友:
板子短路了

网友:
拆开看了吗??我感觉应该是电容的事吧

网友:
这种情况,你先拔掉屏线,看指示灯会不会一闪一灭,如果闪灭,就是5V供电不足,换掉其电容,如果不闪灭那应该就是驱动板问题了。可以看一下换掉那个5V转3.3V的三极管

网友:
什么情况啊,这个就是短路保护了呗,一般保护之后你断电瞬间就会看见指示灯闪一下的

网友:
你拆都没拆,供电都没量,电源板也看不到有无外表损伤就发帖求救早了点吧

网友:
电源的问题 过流保护

网友:
说具体点:什么品牌、什么样板子,最好有照片!你这样叫大家怎么猜啊?

网友:
有几种可能,电源带不起负载,或者有电路短路,先拔屏排线,再拆灯管,一样样排除。。多数是电源问题,5V 12v各加个电容试一下,,,。

网友:
大哥  你不拆机也就算了 ,也不说什么型号的。长城的这种情况遇到的多,大部分都是电容的事。其他的牌子就要拆机查故障点了。

网友:
支持4楼的 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