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11r触发掉电

楼主(2013-11-25):
刚拿来时加电触发到0.4几掉电,想着好搞,拆之,拆开后对比图纸发现板上少了个桥的BIOS,料板上拆了个,和ECBIOS一起刷之,触发,故障依旧,老老实实测各路电压,待机下35V正常,EC各工作条件基本满足,接下来测动态电压,由于是触发马上掉电,装上开关测,触发瞬间测得,+1.2V_VDDPR以及PG正常,CPU主供以及PG正常,+2.5V_RUN以及PG正常,,+1.1V_RUN,,+1.5V_RUN....+3.3V_RUN....+5V_RUN..都有,,丫的,有点HOLD不住了,,完了回头又量各主要信号,想着CPU主供电都有了,直接去测FCHPG,丫也正常,再测APURST和APUPG,示波器抓波形只有一点点上跳幅度,大慨在0.3V左右,上拉正常1.5.如图, ...想着有上跳,就暂时没管它,这该有的都有了,还是不上电,有点晕了,回头又去看Ec这边,测得大部份信号和电压都正常,只有一个a_RST(LPCRST#),,发现待机时0.4左右,按下开关同时有高低高跳变,正常应该是3.3的,,顺着走,到了桥, 。。果断把电阻r149摘了,,万用表测得Ec端2.8-3.几V,用波波量为稳定的2.8左右,,桥端波波量无电压,表测有0.4左右...到这,想着既然几个条件都指向了桥,加焊之,故障依旧,没法了,特来求助,

网友:
桥是啥桥了,好还换的就换吧

网友:
有结果了?wo  ye yu dao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换了

网友:
2.8v电压有点低,到桥中间有没有电阻,电容的元件。是不是把电压拉低了。要不就是桥短路了。

网友:
是HM55吗,换个看看

网友:
都是在说换桥阿

网友:
学习一下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先 换了在说

网友:
写了这么多我以为搞定了~~~最后还是求助的~~真详细呀~~~呵呵~~~~~换个CPU没~~~先把外设换换~~~0.4几电感上的电压都有了吧~看看2级电压都出来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