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 L-IG41M 装不了XP系统 求救!!!!

楼主(2013-11-25):
联想G41 L-IG41M 装不了XP系统 装WIN7运行正常 但是客户就要装XP。
有几台一样机器 别的都可以装XP就这一台不行,已经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了 BIOS都换过了 问题一样。引导不了XP 或XP的PE 都是刚要引导就灰屏了 求师傅们帮帮忙啊!!!!

网友:
xp的pe?什么意思?ghost不能还是?完了解压出错?

网友:
直接手动运行GHOST嘛 干嘛一定要进PE呢

网友(点评):
纯装都不行。。。

网友:
换过硬盘试过吗

网友:
早先我也遇到了一个同样的故障,打电话联想上门刷BIOS解决。
因为那个主机是自带win7正版系统,所以装xp要刷BIOS。。。上门的师傅是这么讲的。
但是我的另一台一样的机子就可以。。。。。不解。。。

故障现象:系统装进去之后,重启引导灰屏,纯装 ghost都不行,换硬盘也不行。装win7就OK。

网友: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5
装不了XP就动桥?楼上的太不可思议了

网友:
这种故障我也遇到过没修好   求关注

网友:
BIOS里禁用USB,声显网试试

网友A:
在BIOS里关闭AHCI,改为IDE模式。

网友:
如果过XP的PE也进不去,从别的电脑Ghost回来解压都不行的话。很有可能南桥不良。82801GB南桥

网友:
一般用纯净板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BIOS里关闭AHCI,改为IDE模式。

部分品牌机是需要更改模式才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下北桥或则南桥

都换完了 没啥可换了  南桥有问题很可能导致装不了系统 很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