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3-11-25):
小弟论坛等级不够只能来这发帖求助了,望大家谅解。我手上有一个液晶显示器。开机过会黑屏。拆出来看也不知道问所在。然后放了两,三个月左右,接起来试试。结果亮了大概一个上午这样,之后又黑屏了。屏幕还可以看到一点,就是小心看的时候才看得到,不注意激活看不到的那种,相信维修显示器的哥们都遇到这种情况。黑屏的时候12V电压正常,电源那块估计是没问题了。现在问题出在灯管还是高压条上面我就迷茫了。望有经验的大虾跟点指点。谢谢。。

网友:
加一个高压条或者单独测试一下灯管

网友:
没有配件测啊,就是想知道哪个配件坏了。直接买一个来换。怕买错了。。

网友:
有没有上电的哪 个图啊

网友A:
是不是反复开机都可以亮那么一下?还是偶然情况会亮?

网友B:
要是还不懂  直接改一块高压板吧  简单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屏的时候,既然有12V 你测电源板上的ON/OFF是不是3.3V 如果是的话,说明高压是好的,问题出自于灯管

开关管3.3正常,确定是灯管了吗

网友:
不对喔,稳压开关管输出只有2.3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反复开机都可以亮那么一下?还是偶然情况会亮?

之前关下再开可以亮一会,现在关再开不两了,暗暗的有那么一点图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是还不懂  直接改一块高压板吧  简单要死

问题是我手头上没有配件,要买,就拍买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黑屏的时候,既然有12V 你测电源板上的ON/OFF是不是3.3V 如果是的话,说明高压是好的,问题出自于灯管

大哥你是说测电源板上的开关管吗? 我也不清楚哪个是开关管,我就测了两个加了铝片散热的那个3脚的管,有一个是12V的 有一个是2.39V的, 可以告诉我问他出在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你是说测电源板上的开关管吗? 我也不清楚哪个是开关管,我就测了两个加了铝片散热的那个3脚的管,有 ...

2.39V的是驱动板上的稳压开关管,电源板上的是1.几V 而且跳来跳去的不稳定。这么说应该是高压条不是灯管了,换灯管麻烦啊,希望是高压条。大哥多谢你了

网友:
什么型号呢?

网友:
联想LXB-L15

网友:
加条高压板,代替原高压板

网友:
首先看灯管了,再次看驱动板

网友:
你还是买高压板吧 , 如果是灯管的问题就把高压板弄成测灯管的工具吧? 你们那也太简朴了吧

网友:
一个一个的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我手头上没有配件,要买,就拍买错了

高压板是通用的  4灯 2灯都行 网上有卖的哇

网友:
换灯管试试

网友:
先换好换的,没有惊喜就送修。

网友:
换了高压条还是老故障,估计是灯管了,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还不懂  直接改一块高压板吧  简单要死

有图纸吗.。。

网友E:
卸灯管和麻烦的

网友:
无语  你直接高压板通电连灯管就不好了(驱动板不连)  只要有12V电压就行了   看灯管亮不亮  看你这么说 应该有个灯管是坏的 你测试一下 看哪个灯管点不亮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卸灯管和麻烦的

反正以后你还是要换灯管的

网友:
把电源板所有电容换掉。。。

网友:
买一个通用高压板  就算不是以后也用的着  不贵

网友:
暂时还不会。。。。。。。。。

网友:
如果你是做维修的,那就简单了,再找个相同灯管数的屏,接到这个高压板上,接上电脑看看还黑屏不,还黑,就是高压板问题,不黑就是灯管问题。如果不是做维修的,那这事的确是不好确定。

网友:
检查下高压板和电源上的电容先